[笔记本电脑]
联想B41-80笔记本疯狂问题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2-07-12):
一插电就自动开机不亮,长按电源键可以关机,原BIOS损坏,原BIOS芯片为:25B64CS,现用25L6405d刷书BIOS替换,都是8M。干了BIOS还是老样子。电流只跑到0.3A左右。求大神思路。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之前发过贴子,注意上面的REV1.0!   板号一样,REV不同的BIOS不能通刷。先换正确的BIOS刷上去试一下。

网友:
也有可能是cpu里面的桥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只能按上电流程慢慢查喽。

网友:
0.3应该没出VCORE,按开机时序修

网友:
确认BIOS程序没问题就按时序查查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之前发过贴子,注意上面的REV1.0!   板号一样,REV不同的BIOS不能通刷。先换正确的BIOS刷上去试一下。

真是这样吗?我看看

网友B:
0.3A最多跑到内存,先看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之前发过贴子,注意上面的REV1.0!   板号一样,REV不同的BIOS不能通刷。先换正确的BIOS刷上去试一下。

换了,同版本的还是鸟样子。芯片会不会不通用啊。

网友:
按开机时序修

网友D:
可以强制关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3A最多跑到内存,先看看供电是否正常

关键是一插电就自动开机是啥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了,同版本的还是鸟样子。芯片会不会不通用啊。

芯片只是一个存储器而已,重要的是里面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一插电就自动开机是啥问题

一插电自动开机是不是你的BI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强制关机?

是的,可以强制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只是一个存储器而已,重要的是里面的程序

我刷了论坛里面的三个版本都一个鸟样啊

网友:
很大概率是bios刷不对 刷过几次会遇到不同的情况,其中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同版本的还是鸟样子。芯片会不会不通用啊。

会,有的芯片有OTP部分。可以换同型号的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