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虚焊问题吗

楼主(2022-07-12):
G460联想笔记本,开机报警几声可以进系统,进卓面后计算机的C盘和D盘不见盘符,要20分钟后才显示C盘和D盘的盘符,这时正常了,是那里问题,南桥虚焊吗

网友:
不一定是南桥虚焊……

网友:
南桥虚焊导致不能检查到硬盘

网友:
先拆硬盘出来检查一下,硬盘问题也会有这个

网友:
感觉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先换硬盘测试看看,还不正常,再考虑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