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蓝屏是硬盘出问题了吗?su

楼主(2022-07-12):
这两个蓝屏是硬盘出问题了吗?surface pro 5哪位大神修过这样的机器?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这样情况做系统一般都能解决。如果你怀疑硬盘可以用mhdd去查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样情况做系统一般都能解决。如果你怀疑硬盘可以用mhdd去查下。

引导丢失或者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导丢失或者损坏

PE都进不了,就蓝屏了没办法用mhd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E都进不了,就蓝屏了没办法用mhdd

pe进不了那就和硬盘没什么关系了,主板问题比较大,是否是驱动不兼容等。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

网友:
PE能不能进和MHDD没多大关系,MHDD可以在DOS下用

网友:
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都进不了,就蓝屏了没办法用mhdd

PE直接蓝屏,U挂了。退机保平安。

网友:
可以用排除法来测试是那里出的问题,你怀疑硬盘就把硬盘拆了或者换个硬盘来开机

网友:
pro5的确有硬盘通病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进不了那就和硬盘没什么关系了,主板问题比较大,是否是驱动不兼容等。

pe进不了和硬盘没有关系吗?

网友:
感觉内存可能性较大一点

网友:
今天修了个台式机,开机卡主板logo,更换硬盘就好了

网友C(2022-08-21):
watchdog那个一般是硬盘驱动程序装了Intel自家带的驱动,然后和系统不兼容就容易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watchdog那个一般是硬盘驱动程序装了Intel自家带的驱动,然后和系统不兼容就容易这样

有解决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