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机械革命深海泰坦X6ti充电芯片烧

楼主(2022-07-12):
接到一台机械革命深海泰坦X6TI,以前经常逛论坛,大概知道这个烧充电芯片是通病,昨天第一次接到这个烧芯片的机子,拆开看了一下,芯片烧糊了,但是焊盘完好,还有边上的MOS管子也烧了,于是就定了一个全新的芯片回来,60大洋,心里想,要是能修好,芯片再贵也值,到手后换好芯片和MOS管,开机正常,充电电流也正常,就是不进系统,一进系统就卡死,进PE也不行,传统模式UEFI模式都是不行,进不去,把硬盘在其他机子上GHOST了系统,拿回来装也是死机,看到说CPU旁加个330或者470,加了也不行,,,头大 .....请求各位大佬支招

网友:
电池可以充放电,不接电池也是这样.....还在研究当中....

网友:
烧糊了麻烦的很

网友:
应该桥的问题,

网友A:
械革命深海泰坦X6T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械革命深海泰坦X6TI?

是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这种机子麻烦得很   辣鸡

网友B:
Cpu挂了。。。。这个换cpu

网友C:
如果修好了,麻烦说一下怎么修的,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最后没修上

网友:
我看着这种电脑就头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pu挂了。。。。这个换cpu

应该是CPU坏了,报了价他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修好了,麻烦说一下怎么修的,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最后没修上

应该是CPU有问题了,报了换U的价给他,他不换,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CPU坏了,报了价他不换

百分百cpu。。因为我遇到过。。。南桥也换过,还是卡。。

网友:
感谢分享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网友:
手里也有一台 南桥都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