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C-Q3 反复重启

楼主(2022-07-12):
IH61MC-Q3 刚到时风扇常转 不反复重启 拆出主板后反复重启 认不到内存 打值卡打值无异常电压全板也无异常 内存供电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心里想着反正也是不过内存 先换一个内存供电芯片 型号为up1514r 不好找 翻了一遍也没看到 故用了一个up1514q 亲测可用 换完正常亮机进系统 附上备份的bios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一般这种全电压都正常不过内存都是先刷BIOS,然而楼主却反其道换内存供电芯片,然而还好了,只能说狗屎运真好。

网友B:
我就想知道你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你收多少钱

这破板子 40  50不都是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一般这种全电压都正常不过内存都是先刷BIOS,然而楼主却反其道换内存供电芯片,然而还好了,只能说狗屎运真好。

文中未提 三板斧第一斧 必是bios

网友C:
三板斧第一斧 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板斧第一斧 刷bios

斧头都抡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