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铭鑫GTX750TI 2GD5网睿版供电EN

楼主(2022-07-12):
无核心UP1641P和显存EM5303A供电,测两个的EN发现都被拉低,各是通过一个三极管拉低的,然后发现两个三极管都是从一个点用100K电阻限流驱动的,然后这个点居然跟12V供电是通的。请问谁有这个显卡的电路图吗?
实在找不到电路只只能改下EN控制电路了

拆了几个器件找到了电路,发现那个100K电阻只是上拉电阻,看来还得找EN控制电路及器件

网友:
750都不够功夫钱

网友A:
修到过七彩虹的EN通过上拉受控于核心的温度over脚 然后就发现直接给核心供电提供en后 核心供电正常 超温信号也高电平能维持住 最后直接断开这个信号完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过七彩虹的EN通过上拉受控于核心的温度over脚 然后就发现直接给核心供电提供en后 核心供电正常 超温信 ...

谢谢,我去找下核心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