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我解释B85M-V5 PLUS 刷官方BIOS慢刷H81M-k就没事。

楼主(2022-07-12):
哪位大神给我解释B85M-V5 PLUS 刷官方BIOS开机20秒左右,无意间看到一个帖子,手里刚刚有这两块主板,我就刷H81M-k就正常。

不过终于弄好了。

网友A:
没碰到过,之前笔记本有检查硬件信息和厂家标配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之前笔记本有检查硬件信息和厂家标配不一样

手里两个一样的板子那块刷原版就没事bios对调一样还是慢,刚刚看见就想着试下结果好用

网友:
找一个没有上过机的程序   你的没有ME了所以亮机慢

网友:
刷主板条码上4位数字版本的bios也亮机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