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bl-w19版号DA0H97MBAD0,灯闪问题求助

楼主(2022-07-12):
华为hbl-w19版号DA0H97MBAD0,一起遇到三台,全部是19v短路,测得CPU供电短路引起的,换了芯片后正常触发,测得电压全部正常,键盘灯亮,大写灯常亮,然后左侧电源灯反复规律闪烁!
三台机器故障一模一样,BIOS刷了也不行,看论坛也有几个同样故障,好像也没有解决,然后有个帖子好像讲了这个问题,但是阅读权限要240,求高手指点下思路,或者帮我看下帖子内容!

网友:
手头也有一台,开机侧面电源灯一直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CPU挂了吧,,,,,,

网友:
测了,CPU供电电感,阻值为1.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
我也刚刚接了一台一样的CPU供电坏了,电感1

网友(2022-08-19):
找到问题了没,我也有一台
同样问题,

网友:
好赖吧那个帖子链接发一下啊

网友:
这种复合MOS烧 CPU凉凉了吧?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今天接到一台,也是cpu供电管子短路(型号mp8694),换好不短路了,但开机掉电,灯闪!估计cpu挂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两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2-10-04):
今天也收到一台,CPU供电有一路公共点直通CPU了,不知道CPU挂没挂,订了三个MP86941来试试.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09250-1-1.html 这个链接阅读权限非得设240,我等级才高级技术员220看不了,谁能帮忙看一下,转一下权限,

网友(2022-11-04):
我的换了供电管后,供电正常,电流跑0.555A .上电电流0.033A 不显示,感觉不对劲

网友:
他是 换8694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