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版号10246-1键盘和触摸不能用,有哪位高手修过这个问题。

楼主(2022-07-12):
问题表现:开机出现LOGO时键盘能用,出现LOGO时大写灯可以亮。LOGO出玩后就大写灯就不能亮了,按键盘触摸都不能用。但是并不是电脑死机,系统能进去,用外接键盘也是这样的问题,外接也不能用。BIOS也刷了,开始怀疑是不是EC坏了,可外接也不能用。USB键盘走的不是EC呀,这样的问题也太奇怪了,有哪位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有维修的方向。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USB接口吧

网友:
南桥南桥南桥南桥南桥

网友:
还是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