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RIME Z390-P 15秒关机维修

楼主(2022-07-12):
一块ASUS PRIME Z390-P
开机提示USB Device Dwer Current Status Delected  15秒关机如图

,根据现象属于ASUS通病,应该是822排阻故障,主板较新没图没点位图,只能把桥附近的822全部换掉没起作用,看来不是822坏,

仔细看电路USB OC#信号是472和822分压获取3v左右的电压,既然822没坏就继续换472,最后换了蓝色圈内的472好了如图

亮机如图

网友:
还好他用的是排阻,如果用的是普通电阻的话,就有的测了。

网友:
比较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