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xma2001-an内存供电击穿带走CPU和板载内存

楼主(2022-07-12):
版号:NB250
地点:成都龙芯科技
同行发来小米笔记本说不开机,拆机检查发现内存供电电感和主控有很多焊油,那就先测量这里对地短路完全为0,马上和同行说明情况,内存供电是目前主流设计主控驱动MOS三合一芯片,由于芯片击穿导致公共点电压直接灌到CPU和板载内存,目前可能CPU和板载内存都挂了,要修成本比较高报了一个CPU和板载内存都坏的价格一会回话说要修,虽然成本有点高但是客户还是要用电脑要是去买一个新的肯定不维修划算多了还是会过日子赞一个。烧鸡首先是CPU发烫,取下CPU测量对应脚位还是短路CPU死定了,拖平CPU焊盘后测量内存供电还是短路再次烧鸡板载内存发烫一共8个一会这个发烫一会那个发烫,拆了几个发烫的还是短路干脆直接拆完不短路了,修复内存供电后为了稳妥起见先更换一个不显示的CPU上去测试,供电稳定OK后再次更换CPU和8颗板载内存,检查没有异常通电电流跑马正常接屏显示了,然后通知装机,一会告诉我声卡不能识别,我靠难道CPU有问题还是没有做好,马上检查声卡条件正常,声卡是ALC256我这里居然没有找到马上订货,第二天到了装上声卡声音出来了松了一口气,要是CPU问题就麻烦了,总算全部解决了一个大工程

网友:
看你们维修总是那么轻松自如,而我自己遇到问题好像很复杂,咋办

网友(2022-08-21):
CPU跟内存供电只要对地了   哪怕拆掉板载内存跟U   供电出来,也要吧供电连同MOS  整套更换,用波波打下波形,没问题之后上内存跟U

网友:
这样成本也不少啊。还不如换版号了

网友:
风险太高了赚的少  我一般像这样的问题都是换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