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华硕主板没有声音怎么解决问题

楼主(2022-07-12):
华硕主板没有声音怎么解决问题
华硕

网友:
这个问题很笼统

网友:
外置 一个声卡

网友:
先看是软件问题吗,还是主板问题。软件问题从装驱动,主板问题,先检查声卡3.3v主供电有没有到,具体的最好看到图纸修吧。

网友:
检查下声卡驱动有没有正常安装,然后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关闭声卡。

网友:
还有一个就是看看前面板的线是不是接在旧版本的AC97上了

网友(2022-08-17):
设置中选择扬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