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冷机不开机的维修经验

楼主(2022-07-12):
最近修到两个冷机不开机的主板,一个是品牌机的主板g43....很老了。一个是技嘉的b150。都是插上电源,第一次按开机不会开机,要等上一会再按就可以开机。后面就可以开了。而且都是换了32.768k晶振好。

网友:
修了几块工控主板也是32.768晶振性能不好。

网友:
修过845主板,情况也跟你这边一样,最后也是换32.768晶振一套才好的。

网友:
我有一块V星H110.也是要等很久才能开机。我试下换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