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讲讲这个技嘉5vdual的电路啊

楼主(2022-07-12):
Q43的P2003ED测1脚5v,是不是错的,应该是低电平
测得5VDL_G1是5v,那应该也不对是吧

网友:
拆了D2好了

网友:
p2003时pmos 高电平关断

网友:
P_EN高电平,拆了楼下那图中的D2,板子就修复了

网友:
门电路啊,当PWOK大于2脚2.5V。U12A的1脚开漏输出由外部上拉为高电平,送到U12B,同理。正大于负,U12B的7脚开漏输出,由12V上拉,送到Q41的G级,把5VDUAL转换成VCC,下面的3级管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A:
报个远程或者实地吧,啥都会了

网友B:
为什么你的vip到期了还能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的vip到期了还能看图?

有些图纸不都是免费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个远程或者实地吧,啥都会了

业余爱好而已

网友C:
这个P_EN信号出问题的挺多的,具体这块功能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感觉这一块看论坛修复的挺多的

网友:
q43是个p沟道得mos   其他的不用多说了吧

网友:
简单一B的电路

网友:
典型的门电路控制的!

网友:
p2003,p沟道的管子,低电平截止,高电平开启。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不懂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P_EN信号出问题的挺多的,具体这块功能有什么作用,为什么要这么设计,感觉这一块看论坛修复的挺多的

这个出问题的确满多

网友:
你说的对,5VDL_G1是低电平,问题故障是P_EN是高电平,已经拆除一个管子,P_EN信号没了,就正常了

网友:
多谢,好详细的资料

网友D:
馨制造  有没有免费版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馨制造  有没有免费版的啊,,,,,

有很多主板图纸都是免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