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TPN-Q211 南桥短路,换了之后,不上电,求助

楼主(2022-07-12):
一开始是南桥短路,换了之后不短了,就是不上电,这款机器没有图纸,求维修思路,。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你的桥 不行。

网友A:
换过这个桥,我们买的是200多的那种一次性点亮;不知你买的是哪种。

网友:
我换好后的待机是0.012.0.008A

网友:
可调22V试一下,19.5V本来就不触发。

网友:
你用原装电源试试,HP有些机必须要原装电源才可以开机

网友:
南桥确定OK的吗?

网友:
换南桥了要刷BIOS

网友:
hp游戏本 大功率的不是原装的好像不开机的

网友:
原装电源,原装电源,原装电源

网友:
Bios干一下啊

网友:
干了bios用原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这个桥,我们买的是200多的那种一次性点亮;不知你买的是哪种。

你买桥是哪家?求推荐

网友:
还是南桥问题吧。在赌一个贵的吧

网友:
继续修电路,要么你的桥是个坑

网友:
原装电源也很重要

网友:
用原装电源   这个板子市面上买的转接头都是触发不了的

网友:
楼主这个是要用原装桥的 有的代用的桥不好用 浪费时间  找不到问题 迷茫 直接买个贵的原装桥 用原装适配器 如果没别的问题 基本好似一次搞定

网友:
找一家靠谱的芯片的吧....我感觉还是你的桥不行,我上次换了一个不行,以为没装好,又拆出来装了一遍,都是一个样,BIOS也刷了,后来在另一家买的一装上就OK

网友:
用适配器试试,不行就还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都是带锁的桥,买个不带锁的

网友(2022-09-26):
楼主解决了吗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 原装充电器也一样  桥换了两个一样情况

网友:
按开机指示灯亮 电源小白灯也亮 电流上到0.05 然后掉到0.02 在到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