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主板怎么改用主板按按键

楼主(2022-07-13):
联想V470触摸板按键弄丢了,怎么改用主板上的左右按键,测量主板焊盘没有电压I,这个两个按键是从哪个地方接过来的,求大师指点

网友A:
基本原理你不知道吗?主板上有按键的,它也是连接到触摸板的芯片中。然后触摸板的芯片转换信号再通过总线协议发送给EC最后转换成相应的动作。主板上的按钮无法在脱离触摸板模块进行单独使用。这两个按钮连接的方向就是触摸板

网友(点评):
不要瞎说,这老机器都是有实体按键的,不是现在的的模式!

网友:
这个你改了怎么跟客户解释#2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原理你不知道吗?主板上有按键的,它也是连接到触摸板的芯片中。然后触摸板的芯片转换信号再通过总线协 ...

有人说了正确的,竟然还有人反驳,都不去看看图纸的吗

楼主:
不懂啊!意思是触摸板上接出来的按键板?按键作用离不开触摸板?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R6901   R6902电阻值是多大,有哪位大师能告诉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原理你不知道吗?主板上有按键的,它也是连接到触摸板的芯片中。然后触摸板的芯片转换信号再通过总线协 ...

迅维用户
楼主
6楼
R6901 R6902电阻值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