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Y7000-2019 5分钟左右准时掉电关机

楼主(2022-07-13):
机器原来 背面又进水  我拆开看了下  就散热器和电池 机械盘有液渍  主板上 键盘上都没有  (显微镜仔细看过)。拔掉所有外设   一开始半小时左右 客户急着用就线拿走了,后来用完了 拿过来发现5分钟左右就自动掉关机了 BIOS和系统下都是一样的!  刷过BIOS 一个吊样!机器是一修 里面的标都有动过!

网友A:
这个问题经常修发来秒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经常修发来秒杀

是不是2M那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2M那个电阻

不是哦

网友C:
不愿意分享下这个解决方法么?

网友:
通病,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愿意分享下这个解决方法么?

换EC,,,,,,,

网友(2023-02-15):
会不会还是进水的哪里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