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联想G510不开机

楼主(2022-07-13):
联想G510进水机 来到可调上到0.9马上掉回0.18左右然后掉待机 这种基本是电压不全 故拆开 发现PU501有一块腐蚀,清理后观察其他电容电阻无明显异常,只有TON频率设定那个887k的电阻一段腐蚀比较严重,拆下后一端焊盘严重腐蚀,刮开补上锡 手头没有这么标准的电阻 就找了一个910k的更换 插电开机进系统一气呵成,最后附上备份出来的bios 希望能帮到各位朋友

LA-9641P 1.0.rar

网友A:
实力捡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力捡漏

这个修完了 下个进水的 修了一圈了 刚测试完 装机准备最后测试 起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