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到ec的开机信号不跳变!

楼主(2022-07-13):
按下开关键NBSWON1#持续3.3v不跳变,是啥原因?开关键上也没有3.3v电压,但指示灯会亮!
信号

网友:
断线,或者中间有相连的三极管损坏导致不跳便,开关无电压就查上拉,大概率还是断线

网友:
跑线看看开关开始跑 有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