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LP 开机 电流0.48不动

楼主(2022-07-13):
X550LP 接电自动开机 电流0.48不动,手动关机后待机电流跳动0.026-0.04不停跳动,BIOS  1.2.3.5.8 3.3V跳动,PL8200 1.05V也在跳动,把上拉电阻PR8206 +3VSUS 一直跳,把PR8206拆了就不跳了,刚开始以为是待机BQ735坏了,用枪吹了一下亮了一次开机又不显示了,换了待机芯片,1.05供电芯片也换了。有没有哪位师傅修到过这样的指导一下。

网友:
待机电路还是有问题,查查周围元件

网友:
已解决板载内存坏,屏蔽内存后正常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25692-1-1.html,屏蔽方法,或刷BIOS,两种方法都验证过,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