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看下这个是什么元件,第一次见是电容吗?

楼主(2022-07-13):
在一台GPS接收机上面的,看着像电容,如果是电容的话,20mf容量好小,但体积却这么大。请问,有人知道这种元件的学名叫什么吗?

想更换他但是找不到哪里卖

网友A:
这是电容,容量可大呢,1法拉(F)=1000毫法(mF)=1000000微法(μF)。20mf=20000μF

网友:
有个C 加上一端接地有电压容量标识 是电容无疑 UTC可能是负责时间相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容,容量可大呢,1法拉(F)=1000毫法(mF)=1000000微法(μF)。20mf=20000μF

对对对,平时我们接触的都是μF,20mf=20000μF是真的大。。。。。

网友:
这么大电容 都能当电池用了,现在很多行车记录仪里面,就是用的法拉电容当电池,保持时间用的

网友:
2w  uf很大了,一般功放上也就是6800和1w比较多,不过他们是正常情况下有两个。

网友B:
4.2V 20mF才2个MOS管那么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网友(点评):
这是法拉电容,超级电容了解一下

网友C:
应该是法拉电容,在这里作用是电池,......

网友:
法拉电容,断电保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法拉电容,在这里作用是电池,......

应该是的,谢谢

网友:
必须电容  单位标着呢

网友:
很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
是我孤陋寡闻了,法拉电容可以那么小的个头,容量那么大。。找不到就量电压,电压不够的话,上锂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2V 20mF才2个MOS管那么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5.5v 5f的电容也才2个2032电池的大小,太阳能万用表就用的这种电容

网友:
这是个超级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我第一次见。。也不晓得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5.5v 5f的电容也才2个2032电池的大小,太阳能万用表就用的这种电容

这玩意看着像是两个ML2032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