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拆apple A1706屏有沒有不破的方法?

楼主(2022-07-13):
SURFACE PRO4 我可以拆不破,就是這A1706不行。

网友A:
淘宝上买个拆屏的塞尺,加热大烫手 加酒精 几分钟就拆下来了

网友:
这个得慢
温度要掌握好

网友:
我看专业换屏的,他们用风枪边吹边划。
当然一般是屏有问题才拆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个拆屏的塞尺,加热大烫手 加酒精 几分钟就拆下来了

1.  怕 酒 精 流 進 背 光 膜 那 裡 。

2。 邊 框 胶 條 應 該 保 不 住 , 會 割 爛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买个拆屏的塞尺,加热大烫手 加酒精 几分钟就拆下来了

别用酒精 控制不好进背光就完蛋 还要还背光

网友(2022-10-07):
用厚一点的塑料磨慢慢划过去 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