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DS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07-13):
      主板型号:技嘉技嘉H81M-DS2  REV.3.0
     故障开机不显示
     测量主板没有时钟没有复位,测量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VCC1_8_PCH,VCC1_05_PCH都不正常只有0.5V左右。
两个电压都受控于LM358DR。测量发现2_5LEVEL电压不正常只有0.8V。这个电压是IO产生,只连接BC179和OC15。三个之中有坏的。拆BC179故障依旧,拆OC15故障排除,2_5LEVEL恢复正常,VCC1_8_PCH,VCC1_05_PCH也恢复正常。以为修好了,结果主板还是不亮机。继续维修。测量O_PWROK1为0V不正常。测量IO125脚VIN2(+12V_SEN)为1.5V不正常。

拆掉OR39,把OC22和OC24连接起来,结果还是只有1.5V。把OC22拆掉故障排除。这时候主板可以亮机了。但是还有故障,键盘没有反应。无论是PS2接口的键盘还是USB接口的键盘都没有反应。继续维修。

测量发现N_-USBOC_R不正常为0V。UR4发黑,更换后再次测量N_-USBOC_R为3.6V。正常应该为3.2V。有点偏高。但是在正常范围,USB接口可以使用了。真没有想到这个主板问题这么多了花费不少时间。

网友(2022-09-16):
高手。,学习了,还在摸索中

网友:
腐蚀氧化这么严重的主板   我都当废板

网友:
这板活的比解放前的人还苦。锈迹斑斑。过段时间,这板还会来找你。

网友:
OC22拆掉故障排除。这时候主板可以亮机了。

网友A(2024-04-09):
高手,我一个问题也找不出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