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并联电感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22-07-13):
我这张显卡原有6相电感,但有3相没出波形,想着找原因找了两天,没有对版图纸,找个上拉电阻找半天都没找到,索性不修波形了,但是现在跑高负载测试电感有啸叫,是因为电流大,所以想着把有波形的接到没波形的电感前端,形成同前同后的并联关系,这样一个波形有两个电感可用,以减小单个电感电感的电流负载,这样从原理上行不行得通呢?有老哥这么干过吗?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
每相供电设计时想稳定输出多大电流,决定用多大电流的MOS管,和多大电流的电感,由PWM频率和电流等决定用多大的电感量,并且PCB铜皮横截面需要多大。

电流不够用,并个电感就够了?你自已觉得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