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b85m更换这个CPU场

楼主(2022-07-13):
求助 技嘉b85m 更换这个  CPU 场馆 ,开机还是不亮,  拿下来,再测测量,还是 短路烧了,   还要换什么东西

网友:
好好学习下主板维修  在修板子吧

网友:
还要把那相供电的副芯片换掉,就是电感下方那个小芯片,测一下周围的2R2电阻有没有烧掉,阻值大的话更换掉。
不行的话,如果是4相以上的供电,把那组场管拆了也可以将就用,但不要上大功率U就行。

网友:
换电感下面的8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