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流偏大

楼主(2022-07-14):
请问一下待机电牛0.03A  有点偏大,3v 5v量测好像不正常,没有头绪了

网友A:
这个电压可能是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可能是虚的.

现在怎么修,查系统供电芯片的条件吗?

网友B:
先查保护隔离电路,再查待机供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保护隔离电路,再查待机供电电路

保护隔离有24v 公共点400左右

网友B:
查待机供电电路,断开后级看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就是后级问题,不正常就是待机电路这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待机供电电路,断开后级看电压是否正常,正常就是后级问题,不正常就是待机电路这块有问题

怎么断开来着,我把图纸上传上来了

网友C:
测一下3v5v对地阻值看看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3v5v对地阻值看看是否短路

我发了图片的,你看一下,有2张是测的对地阻值,有2张是加电测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3v5v对地阻值看看是否短路

一个131   一个231   没对地短路,但是3v 5v也没有这么低

网友B:
迅维学员不知道断开后级?我很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学员不知道断开后级?我很怀疑

那些都是虚名,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学员不知道断开后级?我很怀疑

同感!

好像是联想板

网友D:
楼主都12级了 技术不应该才这么点吧!我四级都修了漫天 神佛

网友:
阻值正常换待机芯片!

网友:
LDO   EC 看下

网友:
看看芯片的3脚和13脚

网友:
3-5v不正常就修它啊

网友E:
3v 5V 供电芯片,插上点,摸下,看烫不,如果线性输出短路。会很烫,在摸下ec

网友:
被你的标题骗进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都12级了 技术不应该才这么点吧!我四级都修了漫天 神佛

维修只是业余爱好,副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3v 5V 供电芯片,插上点,摸下,看烫不,如果线性输出短路。会很烫,在摸下ec

摸了,根本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都12级了 技术不应该才这么点吧!我四级都修了漫天 神佛

我的主业又不是修破烂,没必要上岗上线的吧

网友:
还是二级转换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
断了3、5V后级看看,不行就查主供出来后的电路。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我就搞着玩,修没修好都不重要,又不靠这个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