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败家之眼游戏本换屏后有这个报错有会解决的吗

楼主(2022-07-14):
进入游戏模式就报这个错,售u后说必须换他们的屏才行,有遇到过的老铁没

网友A:
下面是他原来坏屏的型号i,难道是因为有程序,华硕加密了

网友:
这个是高刷的屏

网友:
对240的同样规格的也不行,打算定个同型号试试

网友:
程序芯片弄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他原来坏屏的型号i,难道是因为有程序,华硕加密了

是有程序的,这两年的新款有些都有这种问题,换了屏不行,非得用他们售后的屏,

网友:
搞个一样的屏,程序对换下试试

网友:
没看到码片在哪里

网友:
这是售后垄断。

网友:
屏幕程序可以写试试

网友:
举报售后搞垄断

网友B:
这个贴吧上早就有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贴吧上早就有解决方案

这个在哪,这图一点看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贴吧上早就有解决方案

感谢老铁

网友:
解决了没有、最后

网友:
我去,还有这种,这个报错是不是就相当于苹果没有原彩显示?

网友:
换个一模一样的屏

网友:
苹果现在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