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小米 9手机没有插耳机,却显示耳机模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2-07-14):
小米 9手机没有插耳机,屏幕却显示耳机图标,是什么问题?

答:找耳机插入,然后检测信号。小板排除后,看主板尾插座子上信号相连元件有没有故障。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这种情况 芯片故障的概率比较低,一般更换接口后基本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