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150-PLUS 不通电

楼主(2022-07-14):
成色旧的 B150-PLUS 不触发,测主要电压位置无短路,强行通电,没保护,重点查开机电路,找了全网没有点位。IO是NCT5539D.找到一些帖,关于这个IO,29.30.32.33跟开机有关,触发时,29.30脚有上下电压变化正常,原来32脚 OSLP S3# R ,就是 PSON. 感谢大神的帮助。开机触发32脚由5V变0V,估计到绿线的线路断了。但找不到点位,只有跑线,找了H10M-F的板,同样是这个IO,找到开机线路,原为是+5VSB 接一个30C电阻,即是20K上拉到IO32脚,32脚再接一个30欧左右电阻至绿线,主板已绣食了两个件,补上后开机触发亮机

网友:
主板现在没什么修了吧

网友(2022-12-05):
如果32脚是 PSON,那SLP S3是哪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