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 5 不触摸问题解决 一个搞笑的配件问题

楼主(2022-07-14):
事件历程:
  几天前,收到了一台断触的surface pro5打算留下来用。拆开后检查之后定位到问题为触摸小板。直接去淘宝上定=订了一片,安装后测试几天一切正常,直接装机粘合装软件。  然而,就在粘好后开始安装软件的第一天,触摸屏竟然突然不起作用了!触摸笔和UEFI模式也完全不工作。不得不又一次拆开排除问题,换回原先断触的触摸小板后可以触摸,确定问题出在新换的触摸小板上,就又从另外一家店订了一片,装好后恢复正常,这一次吸取教训,盯着电脑装软件的过程,就在一次有固件升级的系统自动更新重启之后,触摸小板又报废了!
  咨询两个卖家,卖家称有自动更新烧小板的情况,小板损坏是不可逆的。建议关闭自动更新。

排除:
  由于关闭自动更新与个人习惯有些违背。就尝试去谷歌上搜索一些国内外的案例,发现微软曾推送过一个更新,有大量的surface pro4 曾因为这个更新导致触摸屏不工作,触摸小板损坏。然而,PRO5却没有搜索到相关的案例。
  但是,在第三个卖家的提示下,突然发现:前两个卖家发给我的竟然是PRO4的小板!
  在付出了拆爆一块LG屏,烧掉两块触摸小板的代价后,终于找到了原因,换了第三块小板,问题解决了!

不负责任的推测:
后续根据其他卖家的鉴定方法和原机情况来说,前两个卖家发出的零件并非购买描述里所称的PRO5机型所对应的原装小板。这恐怕是造成本问题的主要原因。微软pro4受三星屏幕缺陷的影响,在后期使用了与5代同款的LG屏幕。同时,造成PRO4故障的固件更新很有可能在PRO5上可用,所以未被微软撤回。系统更新有可能会为安装了4代小板的pro5机器更新5代小板的固件,导致小板损坏。

为避免后续再有人再遇到同样的问题,文末附第三个卖家给出的鉴定方式

鉴定方式如下:

PRO5 小板,此位置会有一颗小电容

对比PRO4小板

写的有些混乱,还望大家多多包涵

网友A:
这个屏不好拆,看楼主拆得轻描淡写,原来是付出了一定成本。楼主分享这个触摸经验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贡献经验,学习了,有机会维修一个

网友B:
这个屏幕好容易坏,不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幕好容易坏,不敢拆

是的,所以surface比其他机型,遇上这种问题带来的麻烦会多很多

网友C:
还有这情况,升级软件也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屏不好拆,看楼主拆得轻描淡写,原来是付出了一定成本。楼主分享这个触摸经验不错!

surface系列都很容易在拆的时候损坏屏幕。一旦返修,风险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情况,升级软件也会烧

微软的surface会在Windows自动更新时也推送一些组件固件的更新

网友:
surface 一定要报价高   维修成本太高了

网友:
现在的维修越来越需要心细了。一不小心。钱没赚到,还的赔点。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之谈了。

网友:
学习了,对我非常有用,感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报告这个坑

网友:
估计是付出了一定成本。楼主分享这个触摸经验不错!

网友D:
大胆推测一下:从分析上看烧小板好像只是因为更新的时候刷错了固件,把pro5的小板程序刷到了pro4里面,小板没法正常工作,所以如果有对应的烧写器,是不是能重新刷成pro4的固件救活触摸小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胆推测一下:从分析上看烧小板好像只是因为更新的时候刷错了固件,把pro5的小板程序刷到了pro4里面,小板 ...

确实有可能,尝试过把已经损坏了的小板装回PRO4上回刷固件,不过没能成功。PRO4的小板一个价格在30-50元左右,万一出现问题返修的成本和拆机风险太高,所以感觉烧写器重刷意义比较有限

网友:
现在更新出问题多多

网友:
牛牛,已拆坏2块屏了。

网友:
也是有耐心  这种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