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390 主板所有USB 不能用。

楼主(2022-07-14):
技嘉Z390 主板所有USB 不能用,中间2脚对地600多,键盘不能用

网友A:
如果你有图纸就非常轻松了

网友:
5V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图纸就非常轻松了

没有图纸

网友:
正常 电压都正常

网友:
USBOC测这个信号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 应该还没过保修 。。。。。

网友:
桥坏了呗    实在不行扩展USB不就完了

网友:
图纸没有,怎么修???

网友B:
要是所有端口都不行,桥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CMOS可以关闭端口,放电,刷BIOS试试。

网友:
电压正常那就是信号问题,你这阻值不对,应该在9k欧

网友C:
桥boom了?能开机吗

网友:
usb旁边6条腿的esd拆了看看

网友:
数据端保护原件查查

网友:
没有图纸没得搞手。

网友:
USB OC#测这个信号

网友:
南桥查查,整体问题大概是南桥,毕竟总控。

网友:
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boom了?能开机吗

可以开机,能进系统 就是所有USB不鞥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要是所有端口都不行,桥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CMOS可以关闭端口,放电,刷BIOS试试。

刷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过了 ,还是不行

USB信号都是桥出来的,这个只能换桥试试了,或者你可以用PCIE的USB卡。

网友E:
USB供电有吗??或者USB数据线连接的有没有六角二极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USB供电有吗??或者USB数据线连接的有没有六角二极管,

有 供电    没有数据出来

网友:
看一下桥缺供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 供电    没有数据出来

数据线连接的有没有六角的那种二极管???

网友:
会不会桥坏了。

网友:
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可以搞一个南桥换上试试吧

网友:
esd 一般不会几个同时损坏,所以桥大概率

网友:
usb或ps2坏了一路吧。锁死了。可能是某个排阻漏电。

网友:
一般这样的都是桥坏了

网友(2022-12-14):
桥坏没坏  这都是直接接到桥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