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11 无基带无Wi-Fi无蓝牙

楼主(2022-07-14):
苹果11 无基带无Wi-Fi无蓝牙 二修机,*#不出串号 主板没有裂开,怀疑底板不是一套,具体怎么确定,下层是不是原来原装,高手提示一下 谢谢

网友:
沙漏提示无串号,爱思显示串号 但是*#06#不出串号

网友:
严重怀疑下层被换 不知道怎么判断,机器可以进系统,操作

网友:
除了以上功能之外功能都正常

网友:
搬板试试?
被人换了板底的这种可能先和客户沟通好

网友:
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上下层是不是对应一套的吗

网友:
解绑硬盘试下看能不能连Wi-Fi,如果能连Wi-Fi/基带封胶了可能换过。还可以上公众号SN与IMEI互查看下是否匹配

网友:
硬盘看样子动过 CPU 基带CPU 封胶没有动 wifi芯片动过

网友A:
现在有信号了 wifi没有 信号重新保资料刷机串号回来了

网友:
太复杂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信号了 wifi没有 信号重新保资料刷机串号回来了

11好像还分高温Wi-Fi/与低温Wi-Fi

网友:
还是下层主板断线了 没有摔过的 搞不懂 wifi时钟 和一个CPU信号脚到wifi 不通了

网友:
确认下层一套就好操作了

网友:
好了已经 Wi-Fi下面断线了 直接换下层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