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710键盘触摸板失灵艰难维修

楼主(2022-07-14):
     联想yoga710键盘触摸板失灵整整搞了五天,最后结局历经反正,因祸得福成功修好。机子故障为键盘触摸板全部失灵,先是按照正常维修流程,测试电压阻值都正常,刷BIOS都不行就订了两个剪版的EC,EC到了装上还是老样子,两个都上来还是不行,这两天各种查资料网卡声卡都拆了没解决,最后只能推给CPU了,机子装好让客户来拿吧,今天早上客户来取电脑居然开不了机了真是郁闷死。又是折腾半天最后发现只有插屏线就不开机,又把屏,触摸屏排线,摄像头排线都拆了清洗一遍。几天没修好的键盘触摸板失灵居然好了一开始也怀疑过触摸屏排线会不会导致键盘失灵,只因为这款机子屏很难拆没拆。没想到因祸得福最终修好了据我分析yoga系列带360翻转屏,当屏翻过去键盘触摸板禁用,应该和这个功能有关系。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谢谢分享学习了,感觉那个位置接触不好导致。

网友:
牛叉普拉丝!

网友:
走运   不然芯片钱都亏了

网友:
屏线另一头有漏电,微短路吧,引起键盘啥不能用吧

网友:
应该是哪里微短路了。。

网友:
这个机子我算是见识了,我也遇到过这情况,屏线接上后进系统就一直在那转,进不了系统,也不死机!差点陪了一片主板,后面就修一个客户闪屏的问题,交换了上半部分测试,才测出问题!那机子来来回回整了一个月!

网友:
现在的故障真是五花八门  离大谱了

网友:
这种机器搞到最后没搞好的话都是赔钱的

网友:
有可能就是触摸引起的

网友:
呵呵恭喜收钱

网友A:
可能是系统翻转传感器或者屏线异常,留意机器翻转状态,正常如果机器进去了翻转模式的键盘触摸板是失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系统翻转传感器或者屏线异常,留意机器翻转状态,正常如果机器进去了翻转模式的键盘触摸板是失灵的

是的,说的非常对应该就是翻转导致的失灵

网友:
这么奇怪的故障,学到了。

网友:
不换屏线  看看能用的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