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知道AMI UEFI BIOS 解锁隐藏的SLIC

楼主(2022-07-14):
主板GA F2A88XM DS2,再以下三个模块952821AA-EACD-465B-B478-5429DFC9A747.ffs(OA2模块),69009842-63F2-43DB-964B-EFAD1C39EC85.ffs(PubKey),996AA1E0-1E8C-4F36-B519-A170A206FC14.ffs(Marker)添加了完整的SLIC表,但检测不到SLIC,估计是被隐藏了,用AMIBCP4.53打开文件如下:

要解锁SLIC,但不知从哪里下手,请懂得的指教。

网友A:
要善于百度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00241476?ivk_sa=na_search_list-0-matrix&vd_source=9fdd56ff757ea4edad978896ef1f8b91

网友:
百度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B:
看来网上已经有方案了

网友:
这个视频没有涉及解锁SL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网上已经有方案了

网上买了一块影驰的b560主板,没有高级选项,没办法开启vt-d;(esxi使用)
最后百度,找到了这个视频安装视频一步步来,直接一步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网上已经有方案了

至今还没搜索到解锁AMI UEFI  BIOS显示SLIC的文章,解锁AMI UEFI  BIOS其它功能的到有

网友:
百度不是万能的

网友:
slic 用grub加载啊,不需要动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善于百度

代码: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500241476?ivk_sa=na_search_list-0-matrix&vd_source=9fdd56ff757ea4edad978896ef1f8b91

可惜没Phoenix uefi版Bios解锁选项的教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至今还没搜索到解锁AMI UEFI  BIOS显示SLIC的文章,解锁AMI UEFI  BIOS其它功能的到有

你要那个SLIC,激活什么OEM版?把BIOS文件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那个SLIC,激活什么OEM版?把BIOS文件传上来。

网友D:
用你文件添加技嘉OEM的SLIC2.1.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你文件添加技嘉OEM的SLIC2.1.

谢谢,刷进去看能不能检测到,我添加完整的SLIC表和相应的标识,刷进去无法检测到这个BIOS很奇怪,69009842-63F2-43DB-964B-EFAD1C39EC85.ffs(PubKey)SLP证书公钥
996AA1E0-1E8C-4F36-B519-A170A206FC14.ffs(Marker)SLP授权标志)
导出后其中一个表比正常的增加了一位16进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你文件添加技嘉OEM的SLIC2.1.

刷进去了,能检测到SLIC2.1。
我第一次用Phoenixtool273CN添加SLIC检测不出来
第二次用手动添加,这个BIOS有以下三个模块;
952821AA-EACD-465B-B478-5429DFC9A747
69009842-63F2-43DB-964B-EFAD1C39EC85.ffs(PubKey)SLP证书公钥
996AA1E0-1E8C-4F36-B519-A170A206FC14.ffs(Marker)SLP授权标志
这三个模块952821AA-EACD-465B-B478-5429DFC9A747没改动,
导出
69009842-63F2-43DB-964B-EFAD1C39EC85.ffs(PubKey)SLP证书公钥
996AA1E0-1E8C-4F36-B519-A170A206FC14.ffs(Marker)SLP授权标志
二个模块的Raw分段,并添加相应内容。
查找16D0A23E-C09C-407D-A14A-AD058FDD0CA1 ,选中PE32 image section ,提取主体,并更改OEM ID和OEM table ID相一致。
接下去,修改3FD1D3A2-99F7-420B-BC69-8BB1D492A332模块,用mmtools来进行。
修改中发现996AA1E0-1E8C-4F36-B519-A170A206FC14.ffs(Marker)SLP授权标志比正常的要多一位十六进制,我吧多出来的这位删了,不知问题会不会出在这,请大师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你文件添加技嘉OEM的SLIC2.1.

用你修改的文件,我重新改成DELL   SLIC2.6,也能正常显示,请问大师你是修改图中哪一项?使它解锁显示SLIC的,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