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HD3_v2.1 BIOS支持NVME协议

楼主(2022-07-14):
技嘉B85-HD3_v2.1 主板安装NVME M.2固态硬盘无法引导,需要刷支持NVME协议的BIOS
刷BIOS方法:
1.先确认主板型号;
2.将下载的文件解压后拷贝至U盘,;
4.将U盘接入电脑,开机按F12,选择进入BIOS;
5.选择Q-Flash,然后选择升级BIOS;
6.选择U盘中的BIOS文件中的后缀名为.F2的文件,按提示一直回车,直至BIOS刷成功。
7.请注意在刷BIOS过程中电脑不要断电。

技嘉B85-HD3_v2.1 BIOS支持NVME协议.zip

技嘉B85-HD3-V2.1

网友A:
BIOS哪里来的?自己做的吗?NVME的固态如何安装在B85的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哪里来的?自己做的吗?NVME的固态如何安装在B85的主板上?

我用绿联的PCIE转M.2 NVME 转接卡,其他品牌的也可以,先看下主板闲置的PCI插槽是什么接口,买对应的转接卡,注意一定要购买3.0的转接卡,否则速度上不去。BIOS是官网下载后,把NVME驱动刷进去的,已经测试过了,保证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藏一下,学习了,

谢谢关注,自己也可以动手修改不同型号主板的BIOS

网友:
这个BIOS是技嘉B85-HD3 V2.1的,升级BIOS前一定要确认主板型号和版本号,以免悲剧了

网友C:
技嘉B85-HD3(lynx point)  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B85-HD3(lynx point)  能用吗

一定要看后面的版本号是不是V2.1的,刷机需谨慎,特别是经常停电的地方谨慎刷机,以免悲剧

网友(2022-08-16):
谢谢,希望有用啊

网友(2022-09-20):
怎样才能下载

网友:
希望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刷了官网的F4版本还能再刷这个bios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2022-10-27):
能直接用软件@bios刷进去吗?

网友:
2.0的可以吗?

网友:
技嘉B85-HD3_v2.1 主板准备下载中

网友:
品牌机的可以么?比如联想、dell等

网友:
楼主好样的,感谢 是我需要的好东西啊

网友(2022-12-23):
F4可以吗,我试了不行吗

网友:
谢谢,马上开刷

网友:
z怎么查看是不是2.1的呢 在哪看

网友(2023-03-29):
2.2版本的是否可以用?

网友:
求大哥回复下,同款主板2.2版本,能否用这个BIOS??

网友(2023-04-28):
感谢楼主分享,老物件又可以发光发热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删除了logo模块的?

网友(2023-07-12):
好用 亲 测

网友:
这么狠。。B85都NVME了。。

网友:
技嘉主板直接软刷BIOS就可以吗,不需要用编程器?

网友:
不错,刚好是这个主板。感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准备升级用的好东西!

网友(2023-09-25):
还能用不?谢谢楼主

网友(2024-01-31):
找了好久,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2024-05-01):
有2.0的吗?

网友(2024-10-19):
希望能应用,我现在买了nvme的硬盘,准备用一下

网友:
强烈需要这个

网友(2024-11-29):
这个方法我用了为什么不识别硬盘呢

网友(2025-02-10):
感谢分享。好东西啊,嘻嘻嘻嘻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