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dmi book pro15 2022锐龙版BIOS

楼主(2022-07-14):
     接到同行一台超新在保红米笔记本,板号 NB6100 MB V7,CPU锐龙R7 6800,显卡RTX2050.开机屏幕不显示。同行不想送售后,让我想法修好,根据经验应该是BIOS问题,找遍某宝及论坛,机器太新根本找不到BIOS,而且BIOS芯片型号是MX77U25650FZ,编程器无法识别,想了个办法先读出来·····
     找售后要来BIOS,但是EXE文件还有锁!最后衷心感谢某宝大神的帮忙,提取合成BIOS,最终完美修复。     奉上亮机图和合成好的BIOS

 会员238848100鑫豆2026-3-22 15:37
 会员28669100鑫豆2026-3-19 14:35
 会员420265100鑫豆2026-2-5 15:15
 会员227272100鑫豆2026-1-31 13:28
 会员1114075100鑫豆2026-1-15 15:53

红米15 2022板号 NB6100 MB V7原机.zip

红米15 2022新款板号 NB6100 MB V7官网提取合成.zip

12.86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9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开机快的吗

网友:
开机很快~~~~~

网友A:
大神都是这样飞线刷机吗?是因为qfn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都是这样飞线刷机吗?是因为qfn不方便?

一是这机器才上市,以后有大故障还可以走售后,二是针对这种贴片BIOS,飞线还快些

网友B:
809F支持这芯片?什么版本的809F?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9F支持这芯片?什么版本的809F?

应该不支持。。我试过但是好像由刷的进

网友C:
用W25Q256刷,忽略芯片ID错误

网友:
为何不焊出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W25Q256刷,忽略芯片ID错误

这样操作读出,写入数据都正确?

网友:
越来越难了

网友D:
amd的芯片组也需要合成吗

网友:
不错 可以尝试

网友:
小米这么坑爹?花几大千买个电脑bios都不让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芯片组也需要合成吗

他这个bios是exe的,直接在win系统下运行就是了,可以用软件把里面的bin提取出来

网友:
exe文件要脱壳

网友:
取下来刷不是还要快一点吗   飞线感觉麻烦吗

网友:
怎么感觉飞线还麻烦好多

网友:
这技术可以,学习了!

网友:
809f认不到这个存储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