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请问下这个芯片有办法去掉吗

楼主(2022-07-14):
大神们,请问下这个芯片有办法去掉吗?

网友A:
这是个时钟,去掉怎么行

网友B:
图纸上有标注,可以去掉

网友:
这个时钟芯片,应该不能去掉

网友C:
原电路上有不能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时钟,去掉怎么行

我看着也不行,所以问下,说不定有大神可以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上有标注,可以去掉

望大神指点一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电路上有不能拿

也许吧。。。

网友:
看图纸,看看主板是否预留有大众晶振焊盘的地方,如果有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D:
这个很少坏的,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会看图纸吗你

你是来逗小白的

网友: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去掉这个芯片?碍事吗?

网友E:
看样子是生成32k和25m两组时钟信号的,查查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F:
刚才搜了一下,这个芯片全新的才6.5元,邮费5元,为什么要改电路啊

网友:
为啥要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少坏的,用示波器测量

VCC1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才搜了一下,这个芯片全新的才6.5元,邮费5元,为什么要改电路啊

客人说急用,订货要三四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生成32k和25m两组时钟信号的,查查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我也想说,直接改晶振上去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生成32k和25m两组时钟信号的,查查有没有可以代换的

RTC这个容易改,其它的不好弄

网友:
肯定不能去掉啊,除非主板上有另外的位置有32k和25m的预留位

网友:
这个类似苹果笔记本的时钟震荡芯片,不能去掉

网友:
不能去。。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