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K7 K9 屏幕锁密码忘记欢太帐号锁定激活解锁刷机教程工具支持 Reno3 Reno4 Reno5

楼主(2022-07-14):
声明:线刷只能作为固件升级、降级和修复软件引起的问题,若硬件问题请选择售后维修。

1、刷机存在风险,刷前须慎重。

2、刷机会清空所有数据,请提前前请备份你的个人资料,如通讯录、短信等。

3、手机电池电量30%以上。

4、刷机前请确保你的数据线连接良好,台式机电脑,数据线最好插在电脑后置USB插口。

5、刷机时请确保电脑的正常运行,勿重启、断电等。

6、刷机过程中请勿移动手机,以免数据线松动致使刷机中断。

7、请严格按照教程及工具的说明来操作。

第一步、安装驱动

oppo高通刷机需要进入9008模式,

第二步、解压下载的刷机包,在线刷内包含有原厂刷机平台,双击打开

第三步、连接手机,进入下载模式(9008模式)

先打开设备管理器,并打开端口一项,方便一会查看驱动进入方法一般是按音量上键或下键或同时按音量上下键同时插入数据线,如果进入模式设备管理器会发现新硬件,之前驱动安装正常的会稍等一会就会自动安装好驱动,这时在端口里面就会出现一个9008端口

驱动前面有叹号就说明没有装好,请手动安装一遍驱动安装正常后刷机工具就会发现端口

第四步、开始刷机我们点击start开始刷机,然后软件显示如下图:

稍等一会就会提示等待进入usb下载模式

这时候手机会进入9006模式,9008端口会消失开始安装新驱动,待设备管理器出现9006端口就会继续刷机

如果驱动没有安装成功设备管理器显示的就应该是QHSUSB_BULK的黄色感叹号设备需要手动安装驱动

如果不是QHSUSB_BULK的黄色感叹号设备,而是unknown device,典型供电不足,解决方案:换电脑后面usb口,换好点的数据线,换系统,直到正常出现QHSUSB_BULK的黄色感叹号设备为止!

有的会出现9006端口正常,依然卡在等待usb下载上,这时候只需要拔数据线重新插上就会继续下载,出现绿色usb下载完成就刷完了,断开连接长按开机键知道开机第一次开机较慢请耐心等待

OPPO高通线刷工具Msm8x26DownloadTool刷机的难点在于

1、有些XP系统,在9008端口跳转9006时没反应了。。。无法下一步,导致手机直接变成只能震动的假砖,此时不用急找个WIN7系统电脑再刷就是了,坏不了。

2、驱动不好装,WIN7 64位没法装驱动的,开机按F8,禁用强制驱动签名。OPPO用的高通芯片的手机建议用WIN7 WIN10 以上等操作系统 因为有些XP系统再升级时第二次驱动装不上导致刷机失败不开机如果遇过这种情况不用担心,换一台WIN10等电脑再刷一次即可。

如果手机只是屏幕锁也可以直接用解锁工具进行解锁,解锁工具下载 地址:http://www.oppojiesuo.com/?p=3534复制地址到浏览器下载

如果是帐号锁也可以不用电脑解锁,打开上面的地址下载按操作流程操作即可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