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修过微星b450mmo

楼主(2022-07-14):
有没有大神修过微星b450m mortar  ,插cpu不加电,不插cpu可以加电。。怎么搞这个呢,网上查了好几个人主板都这样,,没有对地短路,cpu供电正常,3vsb有,晶振测的0.2

网友:
查下待机电路

网友:
应该很好修,查几个电压。

网友A:
又说cpu供电正常,又说cpu不上电,不上cpu你怎么知道它供电正常的

网友:
这个电压,怎么才能知道正常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说cpu供电正常,又说cpu不上电,不上cpu你怎么知道它供电正常的

没有cpu,通电   cpu电压测得1.4v

网友B:
借楼问问,以前论坛里关于某星的帖子,怎么能看?还是就真的看不了了?要是真看不了了,怎么不把这些帖子删除掉。

网友:
没人了吗,,,呃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问,以前论坛里关于某星的帖子,怎么能看?还是就真的看不了了?要是真看不了了,怎么不把这些帖子删除掉。

也不知道咋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