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IR3570A 排查思路

楼主(2022-07-15):
IR3570的PWM脚正常应该有1.5V,但是测得只有0.6V,导致1.2V的内存电压只有0.7V,更换过该驱动芯片和MOS复合驱动管。

网友:
我比对过左右两侧驱动芯片的电压。发现21角输出电压都是1.5V两侧的。VPP供电也是正常的,但是关于内存供电右侧的是1.5V正常,左侧的是0.6V左右。不正常

网友:
这个是IR3570a芯片的这一路的驱动电路。

网友:
这一类PWM驱动芯片很少有详细资料,都是产品介绍,我在一些杂牌网上甚至看到这一类的STM32位的单片机充当的。

网友A:
我跨过个东西没来然后发现VPP2.5V都没有了。但是我测过那一路PWM电压为1.5V。另外一路内存组供电仍然是0.5~0.6V左右。这些驱动芯片新的在主板上面。都有一个橘色的点,我猜测应该是要编程的。所以这种东西就不要乱更换了,很大程度上是外围电路的问题,除非你在料板上拆一个。我是找新的代换没有用。我把他焊回去就恢复之前的状态了。可能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这个排查外围真的很重要。越是从驱动器里面直通到驱动复合管的,中间没有经过任何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跨过个东西没来然后发现VPP2.5V都没有了。但是我测过那一路PWM电压为1.5V。另外一路内存组供电仍然是0.5~0.6V左右。这些驱动芯片新的在主板上面。都有一个橘色的点,我猜测应该是要编程的。所以这种东西就不要乱更换了,很大程度上是外围电路的问题,除非你在料板上拆一个。我是找新的代换没有用。我把他焊回去就恢复之前的状态了。可能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这个排查外围真的很重要。越是从驱动器里面直通到驱动复合管的,中间没有经过任何的原件。

换过该芯片,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