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753p外星人改集显

楼主(2022-07-15):
求助大神分析一下.此外星 人显存短路.显存全挂掉.摘掉之后用阻值35.用1.35烧机2.6a.风险太大不想换显存.客户同意改集成显卡.  哪就说改显卡吧.uv21芯片拆了.8对信号线确定接好了.还有两条时钟CPU_EDP_AUX   CPU_EDP_AUX#改了..HPD 13角44角也改了.  再说说uv21..34   67  9 10短接.现在情况不亮机.是不是还要改哪里啊.请大神帮我分析分析.看群里的有人改成功的

网友:
nv22为啥干掉了

网友:
这款外星人不是本来就支持集显显示的吗  为什么要改

网友:
群里有人改成功那你就应该问群里。。

网友A:
不用这样折腾。6,7代的外星人游戏本,都是设计有双显卡模式+纯独显输出模式的。但是有条件,就是如果安装了带Gsync功能的屏幕,就默认是纯独显输出模式。如果换成不支持gsync功能的屏幕,可以在混合模式和纯独显模式之间切换。你这个屏幕独显以后,换个不支持gsync功能的屏幕,就会自动启用核显了,电路上是不需要改任何东西的。另外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主板南桥上设计有跳线电阻,设置了是否支持gsync功能,把它设置成不支持gsync功能,装啥屏幕都可以切换混合模式和纯独显模式,具体请参考下面图纸,Gsync ID那一组电阻

网友:
一顿烧操作,跑来论坛救助,你真是人才,

网友:
牛逼就是牛逼,大神就是大神,向大神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样折腾。6,7代的外星人游戏本,都是设计有双显卡模式+纯独显输出模式的。但是有条件,就是如果安装了带Gsync功能的屏幕,就默认是纯独显输出模式。如果换成不支持gsync功能的屏幕,可以在混合模式和纯独显模式之间切换。你这个屏幕独显以后,换个不支持gsync功能的屏幕,就会自动启用核显了,电路上是不需要改任何东西的。另外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主板南桥上设计有跳线电阻,设置了是否支持gsync功能,把它设置成不支持gsync功能,装啥屏幕都可以切换混合模式和纯独显模式,具体请参考下面图纸,Gsync ID那一组电阻

老司机开车,稳的一匹

网友:
双显卡的不是直接拆了晶振就行吗

网友:
这都能改高人!英文不好铬的试都不敢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样折腾。6,7代的外星人游戏本,都是设计有双显卡模式+纯独显输出模式的。但是有条件,就是如果安装了带Gsync功能的屏幕,就默认是纯独显输出模式。如果换成不支持gsync功能的屏幕,可以在混合模式和纯独显模式之间切换。你这个屏幕独显以后,换个不支持gsync功能的屏幕,就会自动启用核显了,电路上是不需要改任何东西的。另外还有一个技巧就是,主板南桥上设计有跳线电阻,设置了是否支持gsync功能,把它设置成不支持gsync功能,装啥屏幕都可以切换混合模式和纯独显模式,具体请参考下面图纸,Gsync ID那一组电阻

牛逼哦  我之前也是改  最后确定屏幕坏了  edp检测

网友B:
这个板子显卡好的时候,关闭显卡供电就能改成集显。但是显卡不存在的时候,就亮不了了。好像在上电的时候要检测显卡一样。期待你的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显卡好的时候,关闭显卡供电就能改成集显。但是显卡不存在的时候,就亮不了了。好像在上电的时候要 ...

i没成功准备退机了

网友:
一直都没试过这种改集成,学习了

网友:
集显的外星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样折腾。6,7代的外星人游戏本,都是设计有双显卡模式+纯独显输出模式的。但是有条件,就是如果安装了 ...

这位大师一语道破,刚准备装比结果....

网友:
这个手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