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隔离不过 TB62D515FG哪些条件要查

楼主(2022-07-15):
T430隔离不过 TB62D515FG哪些条件要查

网友:
这个复杂啦,岂是三言两语说的清楚的

网友A:
DCIN_PWR20_F 20v    VREGIN20 20v  BAT_VOLT 7.5v  VCC3SW 3.3v  -SHUT_IN为高   TH_DET<0.08V)  DISCHARGE为低  -PWRSHUTDOWN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IN_PWR20_F 20v    VREGIN20 20v  BAT_VOLT 7.5v  VCC3SW 3.3v  -SHUT_IN为高   TH_DET

我碰到一台vcc3sw时有时无,无的时候是瞬间有vcc3sw。
似乎是3vm/5vm的TPS51220挂了,影响到了TB62的vcc3sw。

网友:
ThinkPad 的隔离不怎么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