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c421 REV 1.0 自动上电关不了机

楼主(2022-07-15):
机子自动上电 背光不亮  是EC 119脚控制 无电压 断开 强行给个3.3V  可以正常显示使用  就是关不了机  EC110脚有3.3V   但是强行关机后就只有0.06V  直到再次自动开机又3.3V  怀疑是EC程序坏了 但是没有程序  购买带程序又很贵  想问问大神门 是不是缺少什么信号 出现的现象

网友A:
检测LID信号,若为低电平,可强制拉高或检测具体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LID信号,若为低电平,可强制拉高或检测具体故障。

这个检测过了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