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过隔离,笔记本电脑充电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是哪些?

楼主(2022-07-15):
这个芯片   4脚 ACDRV 是保护隔离芯片开启,,但测出来4脚压为0
。此芯供电28脚19V 是正常的有的。第6脚ACDET 测出电压3.3也应该正常的。
还有什么工作条件吗?还是这个芯片 坏了。?哪位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看看mos管,ec现在也带着程序

网友:
6角是2.6v。。3.3v
高了

网友:
6脚 你这图的计算3.3应该是对的 24脚 6V  28脚的电压  19V

网友:
6脚电压不高于3.2V是正常的,你那电压高了

网友:
BQ系列是TI的芯片,可以查查芯片的数据手册,我记得应该是不超过3.2

网友:
我修到的24780S,ACDET都是2.7左右。没修到3.3的,不过你这个VIN19V计算出来确实是3.3V ,24脚6V,查隔离管

网友:
隔离不过  我第一个肯定要看后面公共点有没有短路了   要是短路直接保护了   查芯片条件也没用

网友:
内部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