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一体机HP PROONE 400 G2开机报警

楼主(2022-07-15):
前几天修到一个HP的一体机,HP PROONE 400 G2,开机报警,能通电,按开关后,白灯亮,闪几下后,报警,然后黄灯亮,电流从0.02-0.08,量了所有电感阻值正常,用原装适配器也是一样的报警,电流上不去,后来用DC转换头也一样,因为有好多个HP的大头转换头子,实在不甘心,过了一会,随手又找了个头子插上,按开关竟然亮了,然后把盒子里的其它头子找出来,有一个能亮,其它几个不亮,后来测得这个能亮的中间识别针电压为8.8V,原装的充电器与不亮的头子中间识别电压为18.8V,插上电后,识别电压为2.5V,能亮的头子识别电压为5V,也没图纸,也懒得折腾,直接把19V连两个电阻对地,上接33K,下拉12K,如图,量得中间为5.31V,飞线接上识别电压端电压为4.64V,开机正常,关机也没问题,用原机的充电器测了两天交给客人~~~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技能。

网友:
就是电源不匹配吧

网友:
这种检测电源的机器最麻烦,有时候都不确定问题

网友:
用原装的充电器也不开机,这个机没图纸没点位,懒得查了,只要能开关机,电流正常,功能正常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