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TFT185W80ps 显示器一亮一灭 有时候有坚持很久

楼主(2022-07-15):
AOCTFT185W80ps  显示器一亮一灭 有时候有坚持很久,测驱动板电压都正常,12v 5V没有跳变

网友:
修显示器的都是高手

网友:
灯条嗝屁了呗

网友:
一般都是换板子

网友:
直接换电源芯片  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
主要检查背光电路部分

网友:
直接更换成LED背光,拆屏幕时小心,先拆的后装,后拆的先装

网友:
找个通用led驱动板外接测试观察下,如果还是一样,很可能是内部led背光板灯珠稳定性不好引起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改LED 不行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