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735G5 插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2-07-15):
惠普735G5    插电池不开机   电池没问题, 不接电池开机正常      也没查到电容有短路    查了充电芯片这块没发现问题  求个电路图或者给个思路   小白刚入

网友:
这个板没有图。找个9738H  图纸 代替看下。

网友A:
隔离管有没有击穿,充电官有没有击穿

网友:
隔离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有没有击穿,充电官有没有击穿

感谢,我是小白,不知道那个是隔离管,基本都量了下没看到有问题的

网友:
求个电路图,查了mos好像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