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豆 不认硬盘 M.2的

楼主(2022-07-15):
换几个硬盘也不认 ,没有思路 怎么下手弄 各位师傅们遇到过没

网友:
先看看支持什么协议 不行从接口反查

网友:
我感觉是CPU问题,碰到有几台无线网卡掉驱动的

网友:
查查接口的供电复位,数据线

网友:
msata协议试下

网友:
更换过硬盘也不得   也怀疑是CPU问题,三桥合一的

网友:
外挂USB硬盘进系统多可以正常的

网友:
看看电压看看信号,再改改BIOS

网友:
m2换一下不同协议的盘看看。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