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这个芯片的flash.在线等

楼主(2022-07-16):
台电的120g固态。论坛下载那个2246xt的128g专用的,竟然没有这个芯片的flash.

网友:
慧荣2246xt百度一大把

网友A:
看来也是个新手啊,128G专用不代表是128G固态专用,你的颗粒是英特尔颗粒 你用闪迪的参数去开当然无法识别Flash了,要找对应的颗粒固件才行。分享给你一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也是个新手啊,128G专用不代表是128G固态专用,你的颗粒是英特尔颗粒 你用闪迪的参数去开当然无法识别Flash了,要找对应的颗粒固件才行。分享给你一个吧

好的,本来就是小白,才在论坛求教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也是个新手啊,128G专用不代表是128G固态专用,你的颗粒是英特尔颗粒 你用闪迪的参数去开当然无法识别F ...

C_Pret_TooMuchBad Fail(3D2) 错误啥情况大佬

网友A:
第一 是你的颗粒有坏块过多,第二 是 你开卡时选择的参数不对,开卡虽然有正确的工具 但不一定打开就可以正常开卡,有些参数是需要改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 是你的颗粒有坏块过多,第二 是 你开卡时选择的参数不对,开卡虽然有正确的工具 但不一定打开就可以正常开卡,有些参数是需要改动的

真的是这样,我也不认识所有的参数设置,最后给人家远程弄好的

20大洋又没了

网友:
有明白人,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