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8288B不工作,求工作条件

楼主(2022-07-16):
2脚有19v,9脚0v,11脚4.55v,12脚2.48v,16和17脚3v,19和20脚没输出,我看供电有,LDO也有,EN也有,19和20对地阻值正常,就没输出,大家谁熟悉的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5v供电电路的9脚PG为0,但有5v输出,就3v这路没输出

网友A:
12脚2.48v 这个脚电压有点低,查下吧。
l另外华硕有些机器是待机有5V 没3V,具体看EN脚的电路图

网友:
开启信号有点偏低

网友:
直接换ic,条件都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脚2.48v 这个脚电压有点低,查下吧。
l另外华硕有些机器是待机有5V 没3V,具体看EN脚的电路图

5v供电的12脚也是2.48,有输出5v。机器是DELL的,目前我查到二级3v阻值小,判断南桥坏了,谢谢

网友:
后继微短路。

网友:
EN 2.48v也够了,其实一般0.7v就够了
挂波波看有没有上电瞬间输出,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一脚也要查吧

网友:
工作条件基本满足,先换芯片

网友:
1脚电阻和电容示波器打一下看看

网友:
查查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供电的12脚也是2.48,有输出5v。机器是DELL的,目前我查到二级3v阻值小,判断南桥坏了,谢谢

3V对地值相对于5V都偏小。因为去的地方很多,并联关系

网友:
楼主这个最后什么问题,维修好了吗。、?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

网友:
去12脚电路看看